Toshiba Satellite A70 风扇不转

楼主(2010-06-29):
东芝 Satellite A70 开机时,风扇转,过了十几秒就停了。进入Windows,工作正常。但用了二十几分钟,电脑发热的很厉害,风扇不会转,然后电脑死机。请教是否温控方面的问题。另外,接在电源插座的D1烧糊,想知道其型号

网友:
  改个长转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是最简单的方法,不过很实用

网友:
可能是温控有问题,直接改风扇长转算了

网友:
想改风扇常转,但今天通电又有新的问题。线路没有改动,电源一插上,风扇就不停的转,机子也开不了。有人刷新过BIOS,是否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这个好像是跟BIOS没有关系了,待机风扇都会转,查待机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