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盘 做系统Ghost 如何恢复数据

楼主(2010-06-29):
数据时图片(是扫描仪扫出来的图片) 图片在我的文档 当时是直接重做C盘(ghost的)
用什么数据恢复软件好使? 谢谢了
数据恢复

网友:
首先看我的文档是在那个盘的 有的系统我的文档是在D盘的

网友:
可惜没在D盘啊。 目标是c盘。。。。。

网友:
你C盘已经用GHOST覆盖了一遍,恢复的成功率不高了......

网友:
... 要是用花钱的软件 。恢复率 有多少 ?

网友:
用DiskGenius试试行不行

网友:
zw130521668
的帖子
这种数据覆盖的,很难恢复,不过你可以拿去让他们试一下,恢复的数据会让你去确认的。
除了原C盘,其它盘的数据恢复成功率很高,你自己都可以试一下。至于C盘的东西,只能说试试看了。

网友:
C盘覆盖没有用了,恢复的文件也打不开,除非有指定的文件,还有一线希望,看运气了。

网友:
我可有办法,但成功率在60%

网友:
如果只要图片的话可以试试专门的图片恢复软件试试吧,比一般的软件恢复的成功率还是要高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