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板子,型号:865M07F2-GV-6LS(上775CPU的),上电1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0-06-29):
今天接到一个富士康的板子,型号:865M07F2-GV-6LS(上775CPU的),上电1秒自动关机,量绿线为5V高电平,应该为主板保护,(拔掉CPU小4针可以正常上电)测核心供电对地不短路,说明CPU供电电路正常,测USB供电为2.5V偏低,跑线到1085的第三脚为2.5V(正常为5V),第二脚为1.75V(正常为3.3V,为SB的工作电压),第一脚为1.1V(正常为2V),从1085的第三脚接着跑线到一个八脚的芯片,第一行本体标示4600,第二行本体标示BA562R,不知道是什么芯片,5 6 7 8脚连在一起的,(可能是复合型MOS管)按照4500飞线1脚和8脚,不行,不开机,哪位高人知道这个芯片用什么可以代换?要是飞线的话应该怎么飞???

找一个同型号的4600芯片换上,此板修复

故障分析:上电1秒自动关机,测得绿线为5V高电平,说明是主板保护,拔掉CPU小4针可以正常上电,一般会误以为CPU PWM核心供电问题导致,测USB供电为2.5V偏低,感觉明显不对,(1085的第二脚为1.75V,在SB附近,应该是给SB供电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SB的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所以说测USB供电是歪打正着了,^_^,饼哥说了,遇到这种情况要查四大供电条件是否满足!希望同行们借鉴一下。
PS:按照论坛上说的4500飞线的方法,直接飞线1脚和8脚,为什么不行,(飞完后不能开机,诊断卡上+5V和+12V指示灯常亮,不能开机!)还有待于对4500飞线的方法做以研究!

涵山老师说4600和4500是一样的,如果说4500可以飞线1脚和8脚,4600却不行,只能说明一点原因,那就是4500和4600的脚位不同,4600的脚位图还没有查到)
附上4500的脚位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小四针能开机  你去修行机电路干吗?
不插小四针能开机打值核心供电不短路看一下12V短路不短路  看一下12V有没有与VCORE短路

4600与4500是一样的

网友:
CPU供电的12V不短路,12V与VCORE也没有相互短路,我想应该是SB需要的3.3V没有正常产生
从而导致主板保护的。

网友:
应该是12V四针的短路了,望后面查,与这个相关的电路围绕去查

网友:
CPU供电部分有问题。小四口是CPU供电部分吧。

网友:
供电双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