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5XCPU供电低

楼主(2010-06-29):
东芝M35X的CPU采用MAX1532供电方案,现在CPU供电只有0.98V,MAX1532的19-24的D5-D0与CPU的想关引脚是相通的,不上U是1.7V,不知从哪下手,请高手指点.我对这个电路不通.谢谢.

网友:
  cpu供电在0.9v 可以暂时断定cpucore是存在的 你先查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
CPU的正常工作电压是1.3V.你说的其他地方是指哪?高手帮帮.

网友:
谁能说说MAX1532的供电电压高低除了和D0-D5有关外,还和啥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