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故障

楼主(2010-06-29):
精英C51G主板,集成显卡,开机一长两短报警,诊断卡档26,无显示,插独立显卡一切正常。
打集成显卡RGB三色对地85,通电无电压。RGB三色追线过一18A电阻后就接地了.求个思路.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这种主板北桥虚焊的较多,加焊一下。

网友:
如果确定 三基色  和 行场 信号正常 你刷BIOS 肯定好。

网友:
我感觉虚焊的多呀,显卡直接连北桥的

网友:
步骤1   先压桥  不行  步骤2 刷BIOS   不行 步骤3 烤桥    烤桥为什么放最后大家都知道  烤桥有风险

网友:
先用手压桥,不行就刷个BIOS,再不行就把北桥拆下来种,种了还是一样,那就是北桥坏了。
一般重新种都OK的。 桥坏的几率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