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GV-M主板自动掉电故障(已修理完成)。

楼主(2010-06-29):
故障现象:加P4 1.8G CPU时,开机电源启动3秒钟后自动掉电,再3秒钟后又自动启动,如此循环往复。但不加CPU 或不接CPU供电的4芯12V电源按开机键电源能一直运行。
通过对坛中用845GV-M搜索出来的贴子认真学习怀疑是内存问题,因为有贴指出此类主板如果检测不到内存就会出现电源重复启动的情况。
今天早晨将BIOS拨出再加电,电源却能一直运行了。这说明电源自动重启是机器检测到内存问题的原因,此故障还有待进一步解决。

主板背面有一个贴片电阻R1151脱落,找到一个221电阻焊上即好。

网友:
今天早晨将BIOS拨出再加电,电源却能一直运行了。这说明电源自动重启是机器检测到内存问题的原因
请问BIOS拨出再加电和内存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不知跑码多少重启,看现象还是部分供电有短路

网友:
把下BIOS  CPU就不自检了  CPU不工作 就不会检测内存  相当于没放CPU把   感觉还是把重点放在内存这一块  看看供电  或着刷个BIOS

网友:
应该不是供电短路问题。
拨BIOS后CPU不自检,就不自动重启,说明重启是CPU指令执行的结果,不是电源供电异常保护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应遵循供电,时钟。复位的维修原则,风扇转一下即停,就应该是某一路供电短路保护了的现象,您也没提供所有供电、时钟等检测数值,只能这样凭经验而论。
    怀疑检测不到内存,打一下AD值呀,还有,内存供电多少?是0,还是偏低?为什么是0或者偏低,这不都是供电问题吗?

网友:
插上内存测一下VTT,
前面的工作还要测VBAT 和3VSB 及开关针电压

网友:
插上内存测一下VTT,
前面的工作还要测VBAT 和3VSB 及开关针电压
引用 网友B:

俺新手上路,VTT,VBAT,3VSB的含义还在学习中!

网友:
多少楼上各位朋友的指点,俺修理主板还是第一次哦。

网友:
不插CPU辅助电源能开机,说明开机电路没问题,问题就出在CPU供电部位有短路。电源保护。所以别的不要去想,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再去修别的故障部位

网友(点评):
有短路保护的话会反复重启吗

网友:
如果是精英代工的话,此种板不认内存和不过内存都会反复掉电上电,是正常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845GV-M的板不上内存  就会这样  如果你插上内存后还是这样 那么就是内存不过  查内存供电 时钟 等 都满足打内存数据线的值

网友:
清理内存插座,补焊内存插座边上的排阻,没有解决问题。
测量内存脚上的电压有:1.27V,2.57V,1.33V ,3.45V

网友:
在对内存插座和排阻进行处理后,测量内存供电无异常。
剩下CPU插座,南桥的补焊修理咱都没有办法处理,光靠热风枪是干不了这项工作。
就在无路可走对着主板发呆时,突然觉得应该再仔细检查一下主板是否有物理损坏。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主板背面发现有一个贴片电阻R1151脱落的痕迹(见图),在阻值不知道的情况下,看附近的R1150是200欧,就找出一个220的贴片电阻焊上。再开机测试,终于电源不重启了,蜂鸣器也传来一个“嘀”声。谢天谢地俺的P3/866+815E终于可以升级为P4/1.8G+845GV-M了,谢谢坛中的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