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电池能加电,适配器不能加电

楼主(2010-06-29):
华硕A8S电池能加电,并且能正常进入系统,单用外置适配器不能开机,适配器的灯时亮时暗,好像在漏电,但是按开关没反应.用电池插上适配器能正常进入系统但是不能充电.一般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要查ISL6227?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如适配器是好的,查其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把COMS电池放一下电,以前也遇到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