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29):
昨天接到一块SOYO主板,初步观察,上主板诊断卡,诊断卡+12 -12 3.3 +3.3显示正常
IRDY/BIOS不亮,Reset灯常亮,无复位。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仔细检查一下PCB,发现在PCIE槽边上有三个小贴片电阻有明显烧焦的痕迹,不多想,找相同的电阻换上,查供电,阻值一切正常,上电,上诊断卡跑码,故障修复!

总结:在维修时遇到问题一定不要盲目先易后难,不要一动手就换IO,刷BIOS,压桥等,其实很多主板故障都很简单。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提议,先看在修

网友:
我有块映泰的板子,死活过不了内存,换了IO,加焊了南桥,都无效

网友:
是啊    先易后难

网友:
学修主板的时候  师傅都说过  仔细观察PCB板是第一步

网友:
真的狠简单的故障嘛

网友: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灵活一点~没必要死的跟着理论走!!目测目测~~上手术台前要仔细的观察

网友:
维修主板第一步就是观察主板吗

网友:
望      闻         问        切        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