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150的怪问题

楼主(2010-06-29):
  客户机器刚拿来时是电源接口松动!
拆机焊接好OK!就是开关按键不太灵,不影响使用!
几天后客户又把机器拿来,开机不亮了!
插电发现有待机电流,但不高!量开关有点短路!
换开关,插电,电流准,OK
装机又不好了!
希望前辈们提供点意见啊!为什么拆下就好,装上去就不行了呢!

网友:
看是否有机壳漏电的,或螺丝过长的

网友:
  是否有贴纸没有安装

网友:
这个机器真的有设计缺陷,几乎什么故障都有。

网友:
上次有个IBMT40原来是花屏,在别处做过显卡用了一段时间后不上电了,拿到我这儿,拆开裸板是可上电的,插上屏也可以点亮,加上硬盘也可以进系统,装起后,又不上电了,经过多次反复拆装,后来终于发现只要插上PC卡插槽就出问题了,一看PC卡插槽的金属部分与电路接触在一起了,后电路板上面原来贴纸没有了,加一块贴纸后正常了,是上次修完没有给加上的

网友:
用排除法试试那?如果还是不行看看是不是接触到D壳。

网友(点评):
实在查补出来了,开始以为南桥虚焊(因为一按南桥电流就不准),BGA后还是老毛病,那就换南桥,还是一样!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