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g500液晶问题

楼主(2010-06-29):
  优派vg500液晶,我接了两台,都是同一问题,都曾经可以点亮过,可是死的时候很严重,怎么按都没反应,查驱动板上就一处电压很有问题,有时候只0.几v,有时候有1.几v,不过都点不亮,查电压关联脚,连接重要部件为an7522(12脚的管)和主芯片,除按键拆过还加焊了主芯片,想请教下这块板子有没有什么通病啊???

网友:
行有可能是驱动板杯了,看一下5v电压是怎么过来的!

网友:
我很怕优派的,不管是CRT还是液晶,都不太好修,我手上的几台都没有修好。

网友:
把主芯片那边断了看电压会回到正常,不正常就查上一级供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