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没有VREGIN16

楼主(2010-06-29):
请大师傅帮一下,VREGIN16是从哪里过来的电压,我在
和点位上没有找到,没有VREGIN16这个电压是不是保护了,是哪里保护了呢?我从别的地方飞线16V,接上电源,电流0.25,偏大,南桥热,南桥换过,请大师傅指点一下.
飞线

网友:
请版主看一下

网友:
从这里过来的

网友:
这个图的F5没有?,,,原来查的时候没查到F5

网友:
这个保险爱坏 就它坏了

网友:
原来是板线断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