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 L198H屏暗,并花屏~

楼主(2010-06-29):
联想lxm-WL L198H来的时候屏暗,以为是高压板的问题,但是细看能看出有点花屏
然后就改了一套万用板上去,但是屏还是暗,并有点花屏~~
看来是屏的问题了,不太会修屏~~
求助大哥们指点~~
谢过
求助
联想

网友:
这款显示器屏出问题多,屏芯片出问题

网友:
宏鹰科技
的帖子
换芯片还是加焊ne?
要怎么修~~~

网友:
是AU的屏
屏型号:PV190WLCM
在线等。。。

网友:
我这里有一款也是这个问题,别人送我的,放电影和看图片颜色不清晰,屏芯片有问题,有一台屏压碎了,没有时间修它,据说屏芯片出问题多,一般都是更换,此芯片比较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