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 19V短路是跟北桥有关吗

楼主(2010-06-29):
DELL M1330  19V短路  ,一个4435被烧焦了,换了后我把19V连着的电容拆了还是短路    现在怀疑北桥坏了这 跟北桥有关吗

网友:
  19v短一般是和pwm之后的芯片是没有联系的

网友:
公共端有没有短路啊,你看一下充电电路有没有问题,这块也是比较多问题的

网友:
19V短路和桥没关系吧,你看你的公共点上是不是还有东西是短路的吧。19V线路上不止电容吧

网友:
这个与北桥没关系。应该用电击法直接把问题找到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19V的电容很容易短路。。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接口旁边的电容短路造成的

网友:
19V短路和北桥没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加电,用手摸哪个元件烫,呵呵,但是小心伤手。。。。

网友:
北桥坏没坏。测下上面的电容。感觉跟北桥关系不大。

网友:
大短路的一般都不难修啊。一路一路断开在测

网友:
你测一下各个大电感上有没有短路,如果有,就可能是高低端管穿了。

网友:
一般和北桥没有关系,看下CPU电压产生电路,一般的短路有50%出自他

网友:
会的  我才修了个D610的  是插VGA 烧的  就是19V短  后面换了 仔细查了下 是北桥坏了

网友:
主供电短了和北桥怎么能有关系呢,用电击法时,主供电短要调小点电压,限小电流,不然容易烧件的

网友:
跟北桥没有关系的,

网友:
use 19v 8A is test. component is hot it short

网友:
滤波电容个坏了,CPU座旁边或者电池口

网友:
跟北桥没有多少关系呀

网友:
19v短路跟北桥关系应该不大吧

网友:
3  5的高端管击穿也会大电流地,

网友:
看看短路的地方有没有进北桥。有的话就有可能。

网友:
公共点电压短路了 估计是相连一脚接地的电容坏了

网友:
用电击法电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与北桥没有关系,与电容与MOS管有关。

网友:
看一下电容短路没有,这个很容易有问题的,

网友:
场管都烧焦了!!我估计主板那个烧焦了的地方你没有清理好。主板碳化后是导电的

网友:
有这种可能,场管打穿了,直接短路

网友:
19V上管短路一般是管子和电容短路。如果桥供电对地短路。可能是供短路了。 用电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