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3850显卡MOS管发烫烧PWM

楼主(2010-06-29):
显卡型号是:HD3850 512MB DDR3
故障:不显示,测试GPU VDDC和显存的VDD都不正常,故先检查显存电压转换电路,PWMIC是RT8105,查资料说可以用RT9214代换,于是换了一个上去,开机显存的DC转换电路中的两个MOS管,其中上管发烫,测试G极电压2V,下管G极电压10V左右,开机不久,又不亮了,然又又换了一个PWM上去又好了,过不久又坏,MOS管已经换过,PWM的BOOT脚外接的二极管跟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相关滤波电容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下管跟电容一起换,RT9214不能换吧。

网友:
用原值换,VCC和BOOT端的元件要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调开关频率的电阻变质了,开关频率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