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的开启信号脚是哪个?

楼主(2010-06-29):
一台不知是何用途的小电脑,电源也是小电源,电源线有4组:红线(电路板上标:其中一根为5VSB,三根为+5V),白线(PWRDNX,电路板上标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黄(+12V),兰(-12V),黑(地),就这么多,不知道白线PWRDNX是不是开启信号线?
电脑

网友:
PWR 是电源的缩写,应该是开启信号线,你可以用镊子短接白线和黑线试一下,测黄线是否有+12V输出。

网友:
这款应该是康柏的垃圾电源,三角型的吧?故障率特别高,一坏就是烧两个管子,一个芯片+若干三极管电阻等等,没什么维修价值,实在要修也没什么钱赚。
开机方法是绿线和相邻的白线短接。(绿线是5Vsb,白线开机,是高电平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