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9):
电源没有负5伏电压 是什么毛病啊
电源

网友:
电源有负5V才有毛病了

网友:
你测的是哪根线啊,红线是+5V,黄线是+12V,橙线是+3.3V,蓝线应该是-12V,紫线,绿线,灰线也都应该是+5V

网友:
现在主板绝大多数已经不再需要-5V了,好多电源,白线(-5)也没有了,属于正常。

网友:
-5V的电压都是给以前的老主板ISA擦槽用的。现在的主板都没有ISA擦槽了所以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