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在使用 2 小時后黑屏!電源燈亮!

楼主(2010-06-29):
主機 在 使用過程中 大概 2小時 黑屏,再開機后 電源燈亮 ,開機時鍵盤燈 也不閃。屏幕沒反應, 請問 是那裡 出了問題 ,個人分析是  主板供電 部分出問題 亦不知對不對!

网友:
使用 2 小時后主机还在工作吗=

网友:
黑屏  那還工作? 鍵盤燈 都 不亮吶!

网友:
应该是那个供电出问题了,你拆下来测测CPU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把数据发上来大伙帮你分析。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掉电…………CPU温度高了也容易引起这种状况……%……建议你在CPU上打点导热硅脂。。。还有一种情况是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 已经 换过了 还是 开不了机,硅胶 也重新 加好了。
这是公司的机器  我没带表 过去。

网友:
掉电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没碰到过  应该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