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511 CPU复位被拉低 求助

楼主(2010-06-29):
今天拿到一台CQ511的机器  进水的,测5V对地不正常,拆到CPU IC的时候正常,上电时网卡很烫,测CPU 复位 PG 均被拉低,拆了网卡,PG信号正常,复位还是0.38V    南桥我已经更换  ,因为这个机器没图纸     现在不知道往哪了查了  ,基地里的高手给点招吧

网友:
  首先南桥的pcirst是否拉低了 pltrst呢 看看是哪一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