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华硕VCORE不正常

楼主(2010-06-29):
现在就是不跑码,VCORE不正常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45,VID的1脚有1.96V,4和5脚有1V,6脚有6V,DVD没有电压,SS也没有电压,PWM都有2.2V的电压,VCC正常5V,PG没有电压,帮忙分析下该查哪

网友:
DVD没有电压,先解决此路。。。主板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M2V-TVM/C

网友:
先按点图自己处理下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下那个DVD开关的电压是从那个精密电阻过来的还是从那普通的过来的,那个普通的电阻接着EZ2E710,

网友:
DVD脚的电压是从主供电经过精密电阻过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凌寒现在的是上真U时就是没有那个DVD脚和SS脚都没有电压,现在是什么地方有问题我没思路了

网友:
电阻前面有电压到IC那边没有就换IC,前面也没有就跑线查电阻前面的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DVD是8282M发过去的  按8282M的上电时序来修

网友:
回复 网友D:

    涵山在不能上电的情况下能不能测到电源管理芯片的好坏啊?我现在有块板也是小四品那上电保护了,可是管子没坏,测了对地的阻止也是正常的,电感的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G极的阻值也是正常的,就是上电保护,给下思路,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6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带驱动IC的芯片  只能找同样的板打值对比   管子测量是好的不一定就是好的 软击穿测不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个保护的是另一块板它那只有一个主电源管理IC6566,反正上电就保护,管子测了都没问题,贴片电容也测了也没发现短路的,管理芯片没动,有没有什么办法不上电测他的好坏或者这样的保护有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上电测没办法判断 除非打值有明显的短路  还有就是有些ISL6566电源管理芯片的板  不上CPU没CPU供电  也会保护的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换8282M,这是一个容易坏的IC,也许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先找出开启信号 看源头有没损坏 要是没损坏就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