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一下笔记本屏的问题

楼主(2010-06-29):
请各位大虾帮我看看,清华同方  锋锐K410C的屏(B141EW04)可以换到  天逸F41A上吗(天逸的屏是:LP141WX3),谢谢,主要是问一下接口定义相同不?会不会烧东西

网友:
全是14.1宽屏,LVDS接口的,应是相同的

网友:
可以放心的换哈,没有不同

网友:
那谢瓜了哦,哈哈

网友:
不会烧机器和屏的,你试吧,看成像一样不

网友:
再问问B141EW04换到  天逸F41A上(原来用的LP141WX3),需要换高压条和屏线吗?

网友:
基本通用不会烧东西,只有SARHP的屏幕针脚定义会不相同,其他的都可以通用

网友:
可以互相换 只换屏就行了

网友:
都是141LCD的屏 没问题的,其实只要电地一样就可以尝试

网友:
我一般也是测下地线,相同就放心换了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的 一个是ZUO制造  一个是LG制造 两个没有什么其他的不一样

网友:
都是141宽屏
咋会烧呢

再说了
你测哈电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