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楼主(2010-06-29):
电源正3.3伏 5伏 12伏 负12伏 都有就是不开机 什么毛病啊

网友:
你所说的不开机是指电源风扇不转吗,风扇不转也可能是风扇坏了啊。

网友:
不是 风扇转

网友:
不是 风扇是好的

网友:
你说的不开机,是指用这个电源主板不通电,还是通电无显示,如果是无显示,你查一下电源在开机状态下,从主板电源接口测的电压是多少,是否为负载能力差,电源是否有PG信号。

见意楼主不要自己修电源,有高压。

网友:
在主板上是有供电的但是开不了机

网友:
你说的是主板不启动,而不是电源不启动,对吗,如果是这样,我建议你换个电源试试看,如果问题还是这样,我想问题应该出自你的主板,而不是电源。

网友:
你说电源电压都正常,,,有可能是不主板有问题了,不通电。你先拔掉开机跳线,用镊子端接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要修开机电路了……

网友:
主板是好的 电源坏了

网友:
总你所述一般有下列两种情况你仔细检查一下可能会修好的。
一  短接绿 黑线启动电源,检查灰色线电压(PG)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要检查芯片了。
二  接上主板然后测量紫色线电压(辅助电源)是否正常。如果电压降低则一般是滤波电容损坏。

网友:
楼主的第一个描述可真是不大清楚呢,好在后面补充是电源坏了,要不然还真不知道你说的是电源不启动还是主板点不亮呢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吧。

网友:
电源不启动又怎么有输出电压,又是怎么量到的呢,真搞不懂了。。

网友:
和我的情况一样。电源接主板上,可以触发,但是诊断卡不走码,复位灯常亮。测各种电压均正常。换一电源,主板正常启动。
怀疑是功率不足或启动电流不够,就是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对啊 就是楼上说的这种情况 各位大侠 帮忙看看啦

网友:
ATX电源有很多指标的啊  就算电压正常 要是电流不正常也照样开不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