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卡跑FF

楼主(2010-06-29):
华硕K8N4-E不跑U,数码卡跑FF,复位灯常亮。上假负载测核心供电正常,PG2.58v,复位也2.58v,上真U就测不到核心供电了,量电源IC3166正常,也换过,几个MOS管也换过,换过几个U都测不到供电,奇怪了,为什么上假能测到电压,上真就没了,复位电路感觉不正常,此板是单桥的,是不是桥问题?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查一下VID组合,VDIMM及内存供电电路上的件,换换试试吧
这个主板,你可以先加焊一下桥。

网友:
看下桥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直接种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正常  说明CPU供电电路一般是没有问题  上U不行  那么一般都是桥空焊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高手指点,自己没BGA维修台,要去朋友那做,再说这个板也没啥做桥的价值了,跟大家学习点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