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冠捷H193显示器的显示故障

楼主(2010-06-29):
新收到一台ENVISION(冠捷)显示器,开机后屏幕下方三分之一处出现一道单横线!!且屏幕最底部有些像映射出来的颜色(有混色*初步~怀疑~是内屏有伤)但不影响正常的使用,请教各位高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是不是扫描电路部份出现了问题,具体应在哪个元件上面出故障的机率较大!
还有说明一点就是显示器的按键全部无效,调整的和电源的按键,任凭怎么按,显

网友:
按键失效的话,首先检查是不是按键的问题,如果是按键的问题,先更换按键,如果不是按键问题,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最好用通用板来点一下屏,做这步主要是把问题区分开,究竟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是屏问题,就不好搞了。。没有设备。如果是驱动板的问题,可以修驱动板或直接更换。。

网友:
这种情况,都试过了,按键失灵的原因,连线和电路都正常,估计扫描部份很有可能出问题了,但就是不知道哪个元件!!
希望有同款液晶显示器的朋友,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网友:
我的按键也无效,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先刷个程序

网友:
有没有试过,更换驱动板再试机啊!!
这个现在的故障是开机即点亮,任何面板上面的按键均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