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15寸液晶黑屏 电源指示灯亮?

楼主(2010-06-29):
同方15寸液晶黑屏电源指示灯亮 按开关再开亮下又黑屏啦 指示灯绿灯,拆机测试ok
但是盖上上面的保护盖就又是相同的故障啊?不盖就可以啊求解啊。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哪里和屏蔽盖有接触呀!
还有就是两个灯管的接头和高压条有没有接触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过啦 没有啊 只要你不加盖子就可以啊 晕死啊 铁盖子上面我还加了透明胶带还是不可以啊 而且盖上盖子后点亮后灯管暗啊 马上就黑屏啊 电源指示灯亮啊

网友:
现在不盖也不行啦啊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板点一下灯管判断是高压问题还是灯管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灯管好的四根都是好的啊

网友:
有可能是挤的螺丝不对   引起断路  上次明基的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把螺丝挤错了导致黑屏

网友:
上盖时有地方压到电路了,看那里压到了就加点绝缘的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