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不加电

楼主(2010-06-29):
SL400  有时能开机 有时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   待机电流0.02正常   但是没有3V和5V(不知道此机器待机是否有这两个电压)  开机键上也是高电平3.3V    但是按下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   有时候就正常   但是只要放一晚上第二天就又出问题了

网友:
查下图纸吧

网友:
图纸找不到啊

网友:
看正常的时候有没有3   5V  对比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正常下是有3V 5V 的

网友:
是不是桥希焊了吧!!

网友(2010-07-29):
  应该有的  还是拿块好板对比下啊    看图区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