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90T-M2管子烧了

楼主(2010-06-29):
如图,箭头指的那个8脚块子烧得看不出来了,请各位大虾看看是什么型号啊,谢谢
原来跟网卡旁边的那个一样的,没有同型号的,找了个4600,测试对比了下可以,安上去,主板就点亮了,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U口没电,  型号4500M 我一般一条锡连过去就行了。

网友:
那个应该是5V USB供电的吧·
找一板的拆上去就行了··

网友:
这个坏了PS/2 U口会痴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