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5T4 不能开机

楼主(2010-06-29):
一台BENQ Q5T4 不能开机,按下开关无反应,检查开关有3V,按下开关降为0V,指示灯不亮。请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检查FB751保险正常。

网友:
明基驱动板很少坏,,,看其它按键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C5707 或者5706  明基通病

网友:
检查C5707正常。

网友:
把近键全换了

网友:
估计是按键问题,C5707是明基的通病,但是C5707坏了也不会造成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