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200有一条内存槽不能用,谁修过这种故障

楼主(2010-06-29):
TOSHIBA M200有一条内存槽不能用,谁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再说明一下,北桥和内存槽都换过了,电压时钟都正常

网友:
仔细观察,内存槽是否虚焊,还有就是北桥虚焊或损坏,会引起其中的一个通道不能用。

网友:
看内存槽本身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修过是AMD的CPU坏了,不能插俩条内存

网友:
内存插槽有可能短路或者虚焊

网友:
对比两条槽有没有阻值不一样,或者PCB OPEN了。。这个要仔细查

网友:
我有修到过这个机子花屏,做北桥后不花了,可内存上面的槽不能用,要么能用也很容易死,后来直接叫客户用一根条子了事了

网友:
打值卡。。打下北桥地址线和数据线 对地阻止都差不多的。。有个别大了。。就是脱焊。。。有个别很小的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再做个北桥咯。。。。。话说做BGA才是王道/

网友:
有可能是io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南橋虛焊或內存周圍的元件損壞,有可能是IO

网友:
对于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换过槽和北桥故障依旧时,把两个内存槽都拆下,不过内存的槽焊入过内存的槽位上,耶耶……  可以过内存,那么排除槽本身问题,那平行测槽脚,即两槽脚位平行量,花点耐心,呵呵,找到了,是有二根两槽共用的线断了,接上,OK。

网友:
两个内存槽对比量阻值呀,用指针的量比较好

网友:
北桥换个

网友:
量一下阻止!

网友:
如果是945PM的北桥的话你就换芯片吧  我修到过的

网友:
打值卡。。打下北桥地址线和数据线 对地阻止都差不多的。。有个别大了。。就是脱焊。。。有个别很小的就是。北桥坏了。。
这位朋友说的可以尝试下。

网友:
这机器单插下槽是不开机的同时插两根试一哈

网友(2010-08-06):
打一下值阻吧,应该是北桥空焊

网友:
楼上说的对,有好多机器有这个毛病,两条都的时修才好用的

网友:
我有个965 的东芝也是那样 没搞了

网友:
把那些内存上的排阻也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