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三星液晶屏不显

楼主(2010-06-29):
开机液晶显示器指示灯是一直常亮红色灯,但屏幕什么也不显示。接上VGA主机开机显示器灯亮变成绿色但也什么也不显示只是指示灯变绿。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急```````

网友:
你用手电照照屏幕,看看有没有显示出字来,显示出字来就是你灯管没工作,需要弄开一个一个测试灯管,用单灯的高压条试灯,如果没显示出字来可能是你里面的高压有问题,用通用的代换试试,缩小故障点后在修。

网友:
一般是屏灯管或是高压电路

网友:
会不会跟本身的屏幕有关系呢?完全不亮啊。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屏的问题 用能用高压板去点一下

网友:
上次遇到来了个优派的跟楼主的现象差不多   是外接的电源设备器带不动     如果楼主的也带外接的电源设备器    介意换一个看看

网友:
你这肯定是高压板或者是灯管的问题! 驱动板应该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手电照了里面确实看得到一点点显示,四个灯管都用过了全部都是一样的问题,只能看到一点而已的。是不是跟高压板有关系呢?

网友:
四个灯管都一个一个的试过,但还是只是有点亮用手电照着才看得以一点点。高压板的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假三星高压板坏得多的呀

网友:
接上信号红色灯变为绿色,这可大概说明驱动板是好的。应该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一般如果是灯管坏不是单灯管的多少都会有闪一下的亮。应重点查看高压板,有测试灯管的常亮高压板当然最可以测一下灯管,确定故障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点查高压部分,用通用条代换试试,看看行不行,却定高压问题了,在修高压部分。

网友:
屏的问题,我有碰到过:开机不闪,背光不亮,有隐约的图象。代换高压板没用,代换屏就好了

网友:
灯不亮 先判断是灯的问题 还是高压板的 问题  不要搞的太复杂了

网友:
对哦.先按楼上说哒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怎么那么肯定啊??请问如果驱动板不发出开机信号、或开机信号没有高电压,他怎么开机???

网友:
如果换了高压板还是那样的话、就测下开机信号有没高电平。

网友:
把屏拆下来用一套通用板一试不就知道哪里坏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