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不亮...灯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0-06-29):
显示器电源灯闪一下就灭了!.....你再按...再闪...

  就是按一下闪一下...按紧不放..也只是闪一下

看仔细咯..只是电源灯闪..不是屏幕闪

       屏幕始终不亮...

求高手指教!

网友:
高压部分应该有短路

网友:
一般是电源有问题,不是电源保护就是电源自己坏了,以爆电容多见。

网友:
是什么型号 说的具体点 ,我们大家也好看看 ,如果屏不亮 就电源灯闪下,应该是高压部分问题,看看有没有电容漏液或者三接管击穿

网友:
测一下高压板上面的两个推动管有没坏。一般都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直接更换高压板就行了  不用查
如果和电源板在一起  你就直接电磨把它锯掉

网友:
换高压,我修过好几台都是换高压好了,高压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