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1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29):
一直以来都是在吸收兄弟们的维修经验,再不付出点都不好意思了。昨天修好一台IBM X41不加电的本本,技术含量不高。望大家海涵!
客户送修时说昨晚还正常使用了,今早就按开机键就没反应了。
1、接可调电源,待机0.01A。偏低!按开机键无反应。拆机,测U49场管,控制和输入都有16V,但无输出。对地阻值正常!于是给客户报价150.(片面的认为是U49)坏了。客户走后,短接U49。电流仍为0.01A。但后级高端都有了16V供电。郁闷,问题不在这里了。
2、测3V 5V电感电压为零。测MAX1977 工作条件  只有VCC5M_ON 为0V,不正常!该信号是由PMH6发出,测其工作条件,17脚SHUTDOWN为0V,不正常!追线至U31.有3V输入,但无输出,并线。。待机电流至0.06A。此时U39也有16V输出了。修复完成!

网友:
T4 系列和X系统都还比较不错的机器

网友(2014-09-14):
ibm 报价150 比同行还低!

网友:
这个价格简直就是侮辱你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