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7m182-nw I/O工作条件

楼主(2010-06-29):
今天修一个板子,台式机的,不开机,开始是有短路,后来用电烧,烧出是网卡短路,把网卡拆了,现在不短路了可是还不能开机,开机针有3.3v,南桥也起振了,怀疑I/O有问题但是不知道这个lpc47m182-nw I/O的工作时序,向各位大师傅求教这个I/O的工作时序。
不开机

网友:
查确定短路已修好后3VSB正常不,量92 PIN是否有3.3V,没有就换IO吧

网友:
lpc47m182-nw I/O 不能开机都是他坏换吧

网友:
sina小波
的帖子
不开机 装上CPU点开关看一下会不会还是不开机 如果还是不开查 查IO92脚 RSMRST#有没有发出 有发出点开关看一下85脚有没有变 没有查南桥的待机条件 待机条件满足SB坏 有变再看81脚有没有动作 没动作换IO

网友:
感谢~各位的援助~换个I/O就好了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