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 771S 只显示上面一半图像,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0-06-29):
求助!AOC 771S 只显示上面一半图像,是什么回事?
求助

网友:
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下半部是暗还是花屏呀,先插下屏线 刷个程序试试 不行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LZ问的是CRT显示器还是液晶啊,怎么感觉是 CRT的 ?

网友:
楼主说的是CRT吧 如果包负十二伏那个脚没虚焊的话 那就是TDA4863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