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开机报温度传感器错误

楼主(2010-06-29):
刚开始拿来,开机正常,进系统,有时死机,压掌托OK,南桥问题,拆机换南桥,装机发现报温度传感器错误,。没动过其他地方,以为南桥问题,又换了颗,还是一样的问题,报错掉电,,求助。。。。。。。。。。。

网友:
  t4系列的温度检测有tb的55pin 控制出3vsw和shutdown u1 控制shutdown u4控制shutdown和thrm u6和h8通讯让其拉低main off 一般是这4路

网友:
温控这部分好象非常复杂,反正我是头大。有的机器有温控芯片。

网友:
不需要换南桥吧,加焊一下就可以了,试下把四个热敏电阻换掉,不行就东芝芯片吧

网友:
应该是温控芯片坏了,MX1887

网友:
换个温控芯片,再换TB6250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

网友:
把风扇外围电路的灰尘清理干净一般就能好 尤其是H8外围

网友:
我有修到一台H8_SCL,  H8_SDA总线不正常,引起温度检测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