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G7MA

楼主(2010-06-29):
主板故障一开始是不跑马,各路电压正常。加焊CPU座,可以跑码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跑到C1自动断电,过一会而自动通电诊断卡就一直循环一直这样跑码C1 39 45 C3 01 02 07 00. 是不是座没焊好呀   插了显卡也是一样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这个不过内存,内存供电、I/O、BIOS、CPU座、北桥,这个顺序查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C1 07循跑一般都是IO的问题  或BIOS  还有COM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