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三星2243 液晶显示器坏点

楼主(2010-06-29):
最近买了台三星22寸液晶显示器,拿来用了几天,发现有两个坏点,去找售后,售后说要三个以上才可以换,我想不通,有一个坏点我觉得都不够完美,现在是两个,又不给换,网上一查有坏点的还挺多的,这破三星!我打算破釜沉舟跟他铆上了,所以敢问前辈们,如何多制造出几个坏点?有什么方法?或者就是直接在不拆开的情况下,让他们给换!!

网友:
一般三个坏点或亮点为正常以前我们做明基是这样,

网友:
不会吧,我们这里三星的包无亮点。

网友:
没有哪个厂家能包无亮点吧?都是三个属正常,除非为了走量忽悠人。

网友:
一般A区有3个以下就算正常的

网友:
三个坏点以内,并且亮点数目少于一个。对于有坏点的屏,是不是A屏,有些是这样定义的。
如果你那个暗点,就没有理由换了。

补充一下,还有坏点是不是在屏幕中央。

如果满足这些条件,你就跟他卯上吧,只有你有精力,哈!

网友:
有个办法  我自己以前有个三星743的液晶 一次我朋友不小心 用手指 比较重的点在屏上 后来我发现点的地方 有一个 暗点 液晶是比较怕戳的 很薄的 你就用手指比较重的戳在屏上 看有坏点出来 注意不要把屏戳碎了 只出坏点 不碎屏

网友:
第一次看有人求救怎么把机器弄坏!

网友:
楼主 劝你不要乱搞了   免得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用手戳?呵呵,一不小心给你 戳出个太阳来。黑天白天都亮。
      那样的显示器算正常,还是算了吧。

网友:
很简单嘛。 找个380V的接上去。 电源就跳了。

只要在包换期。 不换也得换。难道商家还会拆开看看不成?

网友:
只要你拆开,商家就有足够的理由拒绝你的要求。
这事我看你不如就算了,就当吸取教训,买的时候没看清楚,后来就很难搞了,除非你辩才好,并且有足够的精力和他们卯上。不过有这个时间和奸商斗,我不如把显示器卖了,花点时间把显示器的钱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