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15P-B主板没CPU供电

楼主(2010-06-29):
今天来了个联想的主板!查了一下!没有cpu供电!pwm芯片是isl6561!!这芯片有vcc供电,有en信号,没有REF,对比与反馈都是0.8v,pg为0.18!没有vid,请高手指教!!!!!!!!!

网友:
忘了说有vtt电压1.2v

网友:
那就先换个IC在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VID是不对的  查一下VTTFSB这个电压有没有  有这个电压不发出VID 一般都是座子的问题了

网友:
我加焊了cpu底座!现在有cpu供电了!但还是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就是不跑码!求助啊 !!!!!高手!!!!!!

网友:
没有VID是不对的  查一下VTTFSB这个电压有没有  有这个电压不发出VID 一般都是座子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