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看看!磐正EP--P4MKI-P(478主板)做BGA时电容爆了炸跑了排阻

楼主(2010-06-29):
请大家帮看看!磐正EP--P4MKI-P(478主板)做BGA时电容爆了炸跑了3个排阻。不知参数 网上找了半天这个主板的图片。都没有找到清晰的图片。。 刚刚再拼命的找的主板上扫出来两个排阻一个是(470) 一个是(103)但还是少一个也不知那个装那位置!

主板各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跑马!后来用力压南桥能跑马正常!就拆下来重做BGA 在做BGA时旁边的一个16V 100UF的电容“啪的一声响”电容根部爆液。。炸飞了旁边的三个排阻不知飞那里去了。死活找不到!不懂参数是多大的。没法找到换上去!!请大家有这片板或记得这三个排阻是多大的帮下忙。。谢谢了!

网友:
看着3#跟边上的103好像是相连的,LZ何不上个103来试下呢
  参考意见:如果实在找不到图纸或一样的主板的话,我会把三个都上103来试下的

网友:
呵呵,LZ你也太强悍了吧,要不装2个103装个472

网友:
装错了会会不桥挂掉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2 和 3一般都是103的电阻  因为另一端线粗又旁边103连一起  第一个就不知道了 两边都是细线   你可以找一个一样南桥的板看一下  不用非要一样的板才行

网友:
2和3装103,1装470,装错了也不会挂桥呀··

网友:
在南桥旁边找个排阻应该可以代用。

网友:
2和3装103,1装470,装好后 不跑马!复位灯常亮。。。。。不知是装错了还是桥焊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