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开机时内外接双显 进入桌面外接就不显了!

楼主(2010-06-29):
外接不能切换 系统 键盘都已换 还是不行 LCD正常 就是不能切换 VGA接口没问题 开机时外接有显 求助
桌面

网友:
下载官网上的驱动,重新安装显卡驱动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你显卡芯片有空焊现象了%!

网友A:
驱动问题吧。还有你在控制面板里设置一下。

网友:
正常显示分辨变率对不对呀,把显卡驱动卸了看下 ,再不行可能是显卡问题 哦 ,进PE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