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 NC6000 开机CPU供电 0.95 过几秒就1.46 ..请问下大家是啥问题哦

楼主(2010-06-29):
+VCCP PM_DPRSLPVR 这个电压要有电的吗  我这里没有  44脚 CPUSTOP 3.3V 12脚VCC IN 5V  22脚MCH-GOOD 22脚3.3V  23脚3.3V IMVPOK 42脚 V+ 18.5V  36脚VDD 5V  10脚REF 1.99V   21脚 PSI# 1.04V     怎么搞呢 电容 问题还是1987坏了呢 加焊过 我怕换这个芯片 难焊

网友:
你说电压有跳变嘛%…………是用万用表测量跳变吗???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不过我换个质量好一点的万用表就不出现这个问题啦…………

网友:
万用表10000% 好的 不关他的事情

网友:
MAX1987虚焊是NC6000的通病,建议LZ加焊下!

网友:
应该是芯片没焊好。

网友:
应该是芯片没焊好,你在重新加焊一下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