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K36不亮机

楼主(2010-06-29):
检测CPU供电正常,但IC9504没有PG信号出来?换过9504也不行请问高手怎么修啊?
cpu
cpu供电

网友:
K36的图里好像没有IC9504啊,这机器我修的也不少啊,看下PG信号是不是被后面负载拉低了。

网友:
测量该信号并没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