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集成的进系统就掉电

楼主(2010-06-29):
今早接一台v3000集成显卡的945gm的 在bios里面拷机没问题 在dos下拷机也没问题 就是不能进系统 进pe都不行 安装系统安装的时候也没问题  文件复制好了  重启也就不行了
敢问这个机器  北桥出问题也会这个样子么  貌似有点不像哈   请各位  赐教

网友:
加焊北桥吧  见多了

网友:
需要看下是不是机器过热死机自动关机,先给机器作此清洁看看,然后在考虑到其他的

网友:
先烤北桥!试试!!!

网友:
装的什么版本的系统呀   系统里不带硬盘串口总线的驱动就会蓝屏  死机的哦    换高版本的试试先

网友:
北桥空焊了。。。我上次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加焊了就OK了……

网友:
明显北桥的问题

网友:
搞不懂为啥说是北桥的问题?是大家都碰到过时北桥的问题还是听人家说的?我碰到的进系统重启的基本上是cpu电源管理芯片虚焊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