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南桥发烫

楼主(2010-06-29):
一块杂牌865主板,可以正常触发,不亮,触发后南桥烫的厉害, 1117温度正常,怎么判断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不一定是ICH的问题,发烫有可能电源电路有问题,首相要确定供电部分是不是有短路,个路电源是否工作正常再查信号有没有短路。

网友:
能正常触发啊 还可能短路吗 测pci14脚是通的

网友:
有可能,南桥要用到好几个电源,一般常电源没有问题都可以触发。PCI14只是其中一个而已,有的是从其他电源转换过来的。你可以重做一个南桥试试,多半是它坏了。

网友:
先测供电有无异常,供电不正常会导致南桥发烫

网友:
量3.3VSB   1.5V  3.3V  USB接口

网友:
测一下南桥的供电和北桥的主供电!如果电压正常就可以认定南桥损坏啦!

网友:
PCI A14 对地阻值多少?网卡是否发热--热就拆,AGP供电管换。

网友:
能正常上电而南桥发烫板不亮,那要先测量各路工作电压,南桥没有1.5V就是上电后南桥发烫。请楼主测量各路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在待机情况下不烫开机了烫手  一般都是显卡供电的1.5V没有出来  这个管子在南北桥中间  这个管子电压出来了 一般都正常了

网友:
检查AGP显卡供电。后3.3VSB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