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12V偏高

楼主(2010-06-29):
一台唯一19寸显示器,开机屏很暗,有图像,高压板没工作,拆开机器,发现到高压板的供电电阻开路了,接上驱动板和不要驱动板测试12V和5V电压,12V总是有15V,5V正常,我不知道15V是正常的还是高了,怀疑到高压板的电阻烧掉就是电压高的原因,不知这台机器的电压是有那么高呢还是有问题,望兄弟们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确定是高压板没工作,还是灯管换了哦?

网友:
15V有点高查一下12V的反馈回路上的电阻。

网友:
高压板确实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