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保通945真U开机上电假负载不上电问题

楼主(2010-06-29):
intel D945GNT E210882
问题是上真U自动开机 但不过U 显示--- 上假负载不上电 强加电没cpu供电 但上真U时cpu供电正常1.2v左右 测的是mos管脚都有波形
没思路,主要没这个io 可以开关针关机
这个应该怎么做给个思路

网友:
intel原装版只有上真U才会上电     你可以清一下CMOS试一下

网友:
INTEL 的SKTOCC信号要被拉低才加电的,一般假负载都没有对该引脚设置。看看有没有cpurst,然后就是bios,总线喽。bios有问题的挺多的

网友:
如果主板CPURST正常的话
输入不跑代码故障
这种板子的BIOS和U座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多谢大家这个不搞他了

网友:
端接一下CMOS跳线帽…………清除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EL原装板不上U不上电   不跑码在复位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都先刷BIOS  因为INTEL主板BIOS特别容易坏 之后还不行就换IO

网友:
SMSC的I/O要上CPU才能触发不掉电。 换PWM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