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雷击后不通电的维修

楼主(2010-06-29):
液晶显示器雷击后一般都电源电路故障,首先测一下保险,整流桥,电源管,如果都没问题的话基本上就是电源芯片坏了,比如203D6  ,EA1530A ,LD7575。。。。

网友:
对  刚好我朋友的液晶显示器也是被雷击了  拆开后外表没损害,最后检测出来就是电源芯片坏了 还有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比较容易损坏%……

网友:
一般就是电源部分坏

网友:
雷击的电源一般为振荡电电路和稳压环路的故障较多。那要看击到什么程度。

网友:
我有两块 都没修好 直接换了 。开关管坏了 换了一个 其他都没问题 就是没有5V 12V 气死我了电源IC 也换了 应该是三星的 19宽  希望大家也能给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