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CPU供电正常没PG出来

楼主(2010-06-29):
IBM的CPU供电难搞,这次是有0.94V的CPU供电,但PG信号不出15P的CLKPG也没出.量了下1P的PSI没有电压.晕呀,PSI是CPU发出来的.难不成CPU死掉了.

网友:
不如先加焊下看看是不是供电芯片虚焊了,在考虑到其他的,有时PG信号不一定那么好测出来。

网友:
问下。。pg信号。这么测啊。。。我的也是 有电压跑00  ff的。。

网友:
看看PG的上拉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