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17纯平白屏

楼主(2010-06-29):
今天修到一台杂牌17纯平显示器 问题是白屏,G1  -7V    G2 200V   不插信号线的时候 开机会白屏下 后来就黑掉了 插上信号线 就一直白屏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先查视放IC的供电,正常的换就补焊视放和预视放IC,不行就就换

网友:
我换过了 STV9269/PRB   STV9556A  这两个我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视放板上只有STV9269/PRB   STV9556A  吗?还有没有别的芯片?

网友:
只有找个相近的电路图然后结合本机实际电路分析一下,测视放的各个供电,控制IIC正常不?

网友:
没有其他的芯片了,

网友:
是的,维修不只是靠换件,要先看电路的工作条件,如果连基本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不了,你光换件是没用的。

网友:
测电路图然后结合本机实际电路分析一下,是不是IC控制心片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