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雪花比较大

楼主(2010-06-29):
15寸的清华紫光  液晶显示器    接到屏的时候  故障是  屏不停的在闪   重新插屏线 故障排除   但是屏上的像素太大   就像雪花一样  定那不动  真难受     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排除屏的问题就把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换掉

网友:
换信号线试试 信号线不良也容易引起同类问题

网友:
保证屏线要接触好,,,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都是信号线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