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N61GT主板不上电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10-06-29):
各位大大我是新手,第一次在基地发贴,问的不清楚请不要见怪。
今天修一块主板不上电。IO是83627EHG
打各供电阻值,没有短路。
测晶振两脚电压1.0   0.8
开关针用3.29的电压
跑电路开关针直接连68脚 绿线直接连72脚
IO67脚有3.3V 68脚短接也有电压  61脚有3.多的待机电压   72脚有4V电压  (看基地贴子73脚要有唤醒信号南桥要工作查南桥工作条件)
待机电压正常(查PCIA14脚来的)
电池3.0  COMS2.76  RSMRST3.3V 对地阻值只有25
IO也换了这是不是南桥挂 了??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RSMRST#信号是用来通知南桥5VSB和3VSB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这个信号如果为低,则南桥收到错误的信息,认为相应的待机电压没有OK,所以不会进行下一步的上电动作。RSMRST#可以在I/O、集成网卡等元件上量测得到,除了量测RSMRST#信号的电压外,还要量测RSMRST#信号对地阻值,如果RSMRST#信号处于短路状态也是不行的,实际维修中,多发的故障是I/O或网卡不良引起RMSRST#信号不正常。

网友:
你说的这个我在哪个贴子看到过,,,我测了RSMRST#的对地阻值IO也换过了网卡也拆了。还是没有RSMRST#信号

网友:
RSMRST#信号为低电平有效。是用来通知南桥5VSB和3VSB待机电压的信号。建议你把I.O换一个。。如果还是不上电的话 有可能就是南桥虚焊或者是坏了%!

网友:
IO换了现在有3.0V电压了但还是不开机

网友:
如果待条件有了,那就通过时序查一下开机电路。
68#是否正常跳变?73#是否有低到高电平的变化?如果以上正常,72#仍无法拉低绿线(你说的绿线直连72#),那就换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八九不离十就是桥的问题咯。。

网友:
RSMRST对地阻值只有27是怎么回事